电磁炉空烧和放上锅烧,烧大锅和烧小锅的电流是一样吗?

楼主(2009-11-15):
我用电磁炉,想买个不锈钢的炊壶来煮开水喝。看了外边的炊壶大的太大,烧一次我喝不完,小的底太小,怕加热的效率太低,如果效率真的会很低,就有烧掉电磁炉的危险了。电磁炉用小锅(壶)的效率是不是会比用正常大锅效率低呢? 放上锅和不放锅的电流是不是一样呢?  当然,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咱也不缺设备,于是乎俺吧俺滴优利德UT60和电磁炉的电源线串上,插电。。。 咦,电磁炉还没开机就有0.198A了,40W呢,那之前炒完菜按了开关键也没拔插头岂不。。。按下开关,电流超过8A,原来开机后它自动设在1600W的档。于是我打算调到小功率的档,刚一按下“定温”(我的定温档是设在800W),灯不亮了,数码管也不亮了! 拔下插头再试了几次,还是一样,电磁炉还能用,估计是万用表烧了。于是俺的实验半道夭折了。
    这里先来问各位大侠,空烧和放上锅烧,烧大锅和烧小锅的电流是一样吗?

网友A:
靠,你那什么电磁炉啊?待机功耗也太牛了吧?
你那万用表也...

PS:
0.198A是44W哦~

网友B:
透露一下是什么牌子的电磁炉?

楼主:
美的牌,我用10A档测的电流,想来也应该没有问题,可它就挂了,可能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C:
空烧应该不耗太大电流,但也应该有电流;
大锅应该不比小锅多。他的电流应该基本是恒定的。

楼主:
没有做电磁炉的吗?

网友D:
10A*220=2200W,还是稍微小了点,瞬时电流过大,就夭折了,

同情你……  不过你这待机功耗也忒差了点

网友E:
楼上,也许那表是寿终正寝呢

网友F:
你那待机时的电流相位与电压的相位可能不符,也就是功率因素极低。

楼主:
你那待机时的电流相位与电压的相位可能不符,也就是功率因素极低。
引用 网友F:
"电流相位与电压的相位可能不符,也就是功率因素极低。"这个我似乎能明白一点,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流相位与电压相位不符呢?

刚才回来拆开那块万用表了,确实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F:
负载程感性或容性,相位就不符了,除非是纯电阻。《电路理论》里面应该详细解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