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压保护,器件型号

楼主(2009-11-15):
ADC输入电压范围:-0.3v到5v。
现在运放电源为正负8v。
怕运放输入异常时损坏ADC。
想法是运放输出接5v保护,想用5.1v稳压二极管,但其正向电压0.7v左右,不能保护运放的负输出电压。运放输出最大电流10ma左右。

想用5vTVS二极管(正向电压是不是0.3v左右?),能推荐一个具体的型号吗(直插的封装最好,板子已经做好了;贴片也可以凑合用,0805封装的)。

楼主:
好像是搞错了
TVS正向偏压不是0.3v
肖特基二极管是0.3v左右吧

能不能推荐一个已知型号?

网友A:
推荐使用SMBJ6.5CA的瞬态抑制管,或者SOD-323封装的LTBV05C器件。

网友B:
稳压管和TVS的特性都不是理想的,在没“导通”之前,等于是个电阻,会对信号分流,影响精度。
不如用二极管直接对电源和地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