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上电问题

楼主(2009-11-15):
我做了四块板,其中有两块程序通过JTAG写进去后运行没问题,另外两块连接JTAG仿真时程序运行也没问题,但是拔下JTAG后重新上电程序总不能运行,我用示波器打上电时序(包括ISP,BOOT0,BOOT1)都没有问题,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LPC2214上电后不能正常运行程序吗?

网友A:
挺奇怪的啊

楼主:
谢谢帮顶,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有点奇怪,帮顶

网友C:
请与我们的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D:
很有可能是板子的晶振没有起振,或者复位电路不是很可靠。建议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如还是不行。请拨打020-22644383,由我们的技术支持为你解答。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服务质量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