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低端数字示波器 不晓得哪款比较好

楼主(2009-11-15):
现在待选 优利得 UT2062 普源 DS1052  这两个价格差不多 不晓得大侠们有啥建议

网友A:
建议用普源的吧

网友B:
建议普员的吧,低端应用还可以接受哈:)

网友C(2010-04-09):
考虑下鼎阳SDS1052CM,性价比高!

网友C:
考虑下鼎阳SDS1062CM,性价比高!

网友D:
普源用的比较多

网友E:
TEK1002B-SC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价格相对便宜一些。

网友F:
http://shop33384260.taobao.com   看看有多款,应该有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