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公路两侧无线通信---请问用什么频率好

楼主(2009-11-15):
大家好:
      我请教个问题,现在想在城市马路的两侧装无线装置进行通信,由于城市中的干扰较多,汽车钥匙433M等,还有其他蓝牙等一些干扰,这种环境下该如何选择无线模块,频率如果选择433M的模块话,汽车开门时就会受到干扰,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吗??谢谢,无线以前没接触过!

楼主:
哪位高手能解答下疑惑吗?

网友A:
无线频率不是可以随便用的,之所以大家都用433M,那是法律的规定,法律也同时规定了433M辐射功率的上限是10mW。楼主应该用哪个频段应先根据你的具体用途去查相关法律文件,我的Blog中就有:http://blog.21ic.com/user1/67/index.html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了解了国家免费的一些频点,我这个应用中是否可以选择433M啊?会受到道路上的一些干扰吗?

楼主:
没有哪个汽车会成天没事发433M的
电磁波来干扰你
就算干扰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想办法弥补或者避免就是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网友B:
那个干扰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不过这个要完善的话只能靠制定更可靠的协议

网友C:
没有哪个汽车会成天没事发433M的
电磁波来干扰你
就算干扰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想办法弥补或者避免就是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引用 楼主:

呵呵,估计LZ的设备就是那“会成天没事发433M的”;P

网友D:
先说说你想干什么

楼主:
呵呵,估计LZ的设备就是那“会成天没事发433M的”;P
引用 网友C:

没有了,也只是偶尔发射的

楼主:
先说说你想干什么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在公路两边安装的无线的装置用来传送数据,
但是路上电磁波等干扰比较大,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用什么方法传送数据受到的干扰小点,比如433M 2.4G等,距离大概50M之内。数据量很小。

网友E:
用Si4432吧,频率240~960M,无缝覆盖,你完全可以用比如439M。。。。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我想要在公路两边安装的无线的装置用来传送数据,
但是路上电磁波等干扰比较大,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用什么方法传送数据受到的干扰小点,比如433M 2.4G等,距离大概50M之内。数据量很小。 ...
引用 楼主:

如果安装位置高于公交车,那么任何一款芯片都行。

如果安装位置比较低。而数据量很小,建议使用最低频的,如LS所提到的si4432

关键是你想装多少点,把数据送哪里去。

如果是市政项目的话,不会一个两个解决的。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楼主:
在城市的人行道两旁,安装距离应该不会超过公交车高度,最高也就1M左右可能,如果选择CC1100 443M发射能避开公交车吗?频率越低衍射效果越好吧。数据传送也很短,人行道一端传到另一端。数据量不大。

网友D:
请用433的实地试验下

网友A:
即时受到暂时遮蔽,靠协议即可解决,用普通433M信道即可,功率无需超过10mW,免得不合格人家不付钱。安装时,天线位置及形式有些讲究,靠充分考虑工艺性。

楼主:
选择433M信道那和RF芯片有关吗?比如选择CC1100 或者上面提到的SI4432等?10mW发射功率是怎么算的啊?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F:
用Si4432吧,频率240~960M,无缝覆盖,你完全可以用比如439M。。

什么是无缝覆盖?难道是一个电路就可以把几个ISM频段覆盖了?
不太可能吧?至少要换个电感什么的才能改频段吧?

楼主:
谢谢chunyang及各位的回答,我想现在选择CC1100  433M进行通信,到时候碰到困难在来请教各位

网友G:
Zigbee路灯控制不错

网友H:
要是固定的,电源也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是很远,用无线网卡加天线是个办法。

网友I:
可以选几个稳定的产品实地试验一下效果

网友J:
用37。9的

网友K:
关键要看你要不要认证,如果不考虑认证那就那个频率都可以选了,建议31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