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55典型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9-11-15):
  MAX155典型的工作过程如下:
  ⑴通过向配置寄存器输入数据对各通道进行转换前配置,配置方法可参看表一。
  ⑵向MAX155芯片发送WR脉冲,启动所有已配置通道进行采样(此时应置INH=0),转换开始时,Busy线电平变低,转换结果保存在RAM中,当Busy线走高时转换结束,转换结果保存在RAM中。
  ⑶置INH位为1,2407发送的每一个读脉冲将从RAM中读取一路转换结果。当循环读取所有的转换结果后,下一个读信号将又从最低配置通道开始读取。
  ⑷要使用先前的配置启动一个新的转换,可重复2和3步。
  在本系统中,我们对各通道的配置情况为:
  通道(1、0): 差分,双极性;
  通道2  : 单终端,单极性;
  通道3  : 单终端,双极性;
  通道4  : 单终端,双极性;
  通道5  : 单终端,单极性;
  通道(6、7): 差分,双极性。
  相应的配置程序如下:
  *SCSR1=0X0EFE;
  WSGR=0X0040;
  outport(0X01,0X71);
  outport(0X01,0X12);
  outport(0X01,0X33);
  outport(0X01,0X34);
  outport(0X01,0X15);
  outport(0X01,0X56);
  outport(0X01,0X67);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语句置INH为0,启动8路进行并行A/D转换。转换结束后,通过RD信号可依次读取转换结果,相应的程序如下:
  inport(0x01,&INDATA[0]);
  inport(0X01,&INDATA[1]);
  inport(0X01,&INDATA[2]);
  inport(0x01,&INDATA[3]);

  inport(0X01,&INDATA[4]);
  inport(0X01,&INDATA[5]);
  这里,转换结果保存在INDATA[0]到INDATA[5]的变量中。通过串口,可将INDATA[0]到INDATA[5]中保存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A:
踩踩,关于高速、8位、多通道模数转换器的

网友B:
好像只是部分内容吧

网友C:
MAX155原来是高速、8位、多通道模数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