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矩阵键盘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6):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学到矩阵键盘时看到别人一产品(用PIC做的)是高四位为置“1”,低四位接四组四档长闭开关的(波段开关)进行扫描,即开关长期闭合时程序使能工作,在网上找的资料多为点触式控制的,不能同时按下四个键有对应四个工作指令产生.
  我想了一个星期都没想出设计思路,请高手指点这设计思路是怎样的(我用51的C语言)?且怎样防止它每拨动每组开关时其他开关对应程序都不受影响?

网友A:
没听明白你说的接法,

但是如果是要长期接通的话只要在每个长期通的开关上各串个二极管即可,软件自己去想

网友B:
不明白LZ的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初学描述不是很专业,请见谅!
再补充说明:I/O有四位加了拉电阻,另四位各串有一个1K电阻,每行有且只有一个开关按下,且是按下时才使能工作,图没有二极管。
  楼上的思路我可以明白,但此法不同于,松开开关时不使能对应程序。

网友C:
要不截个图上来吧
PIC的要分清TRISx和PO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