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用单片机一个口接一个光耦TLP521,然后光耦接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和光耦的右端都是一个电源,单片机和光耦的左端是一个电源。
问题1:这样的设计对提高系统稳定性有效果么
问题2:其中光耦是不是多此一举,可以去掉呢
这里ZC0是接单片机的信号,ZA0和ZB0之间接的是继电器线圈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io和三极管直接驱动,另外你这个图中的单片机是什么类型的,如果单片机输出电流不够大,你图中的电路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光耦当然有点好处,但是精心设计的话完全可以去掉。
继电器和mcu一个电源最大的不足就是当继电器工作的时候因为电源上的电流太大可能单片机容易因为电压瞬间下跌而复位。
一般工控系统的设计是,使用12V或者24V的电源,mcu使用5V电源,从24V开关降压到5V;
这样24V电源波动在厉害也不影响5v的正常电压。
当然继电器的电压高了相应的电流也就笑了。

网友C:
如果对控制对象很严格的话,需要考虑上电复位的瞬间IO口是否使光偶导通,这时候继电器吸合造成会有误动作,二,三楼说的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加光耦的好

网友E:
加光耦当然好,但是得考虑驱动问题;
直接使用I/O口驱动MOS管,简单实用,稳定成本低

网友F(2010-01-18):
加光耦是较为常用的方法,起到隔离单片机与继电器之间的相互干扰的作用

网友G:
光耦应该没问题

网友H:
TPL521-4的输出非常的精准
我给的测试频率是10K时候用示波器看的
都看不出有上升的延时过程
不过怎么看着楼主的这种驱动方式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把光耦做输出隔离来用
最好是接成共阳的比较好
继电器是感性负载
尤其是在工控电路里面
最好是接光耦隔离电路
而且光耦的电源不能跟你的MCU同电源

网友I(2020-11-23):
去掉光耦应该可用

网友J:
MCU驱动光耦要加电阻限流,如果用低电平驱动光耦的LED,即使MCU输出电流不够大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