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分开处理,最后在一点上连接起来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网友C:
用 0 欧姆电阻 一点接地

网友D:
分开画,最后汇到一点,用磁珠或电感链接。

网友E:
楼上各位说的都比较具体,个人认为新手两个地分开走就可以了。

网友F: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网友G:
接LS,俺就不废话了,LZ照着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