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考试时碰到的一道考题(图)

楼主(2009-11-16):
如果c1发生短路,以下电路将会
1 烧保险丝
2 灯常灭
3 灯常亮
4 灯闪

更正:图中输入应是 AC 220V

网友A:
C1没有短路时,这个电路如何工作,想明白了这一点,C1短路会发生什么事就知道了。
C1没有短路时,这也不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正常的电路,但灯可以亮,也能够调节。

网友A:
顺便说一句:导线横过R1,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理论上灯以25Hz频率闪亮

网友C:
门极早烧啦,结果状态未知。

网友D:
楼主的可控硅还是个双向的呢

网友E:
这个门极不会烧吧,门极电流增大时,受控的结已经通了,在电阻性负载是这样。

网友C:
上次没有仔细看,细细看来,这个电路有个严重的错误(C1和BRIDGE的接法),是哪个没有学问的老师出的这道题。

网友F:
BRIDGE接的不对吧

网友G:
我也认为是常亮,谁仿真看看结果怎样

网友H:
先分析一下此电路的作用。桥式整流后出来将220V的负半周全翻到正半周去了,所以变成了频率为100HZ的信号,给电容充放电,加在双向可控硅的门极,就可以实现调光了。(考虑可控硅的导通角)
C1短路,门极电压这么高,可控硅OVER

网友I:
烧保险丝:victory: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请问,电容冲完电后,怎样形成放电回路的?这也就是我先前所说的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点。这个电路正常时不能工作,C1击穿后一会就会烧坏晶闸管,因为其栅极G对T1、T2所允许的最高电压一般为5V。

网友J:
C1不管怎样,晶闸管都要OVER.

网友K:
请问,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H:
请问,电容冲完电后,怎样形成放电回路的?这也就是我先前所说的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点。这个电路正常时不能工作,C1击穿后一会就会烧坏晶闸管,因为其栅极G对T1、T2所允许的最高电压一般为5V。 ...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C1没有放电回路,元件都正常时,怎么实现调节?
当C1短路时,电源经过桥的一个二极管、可控硅控制极,仅此两个共1.4V的器件,不烧才怪呢。

网友H:
电容和可调电阻组成阻容调相电路,调节电阻,改变触发的相位,就改变了触发角,于是就可以调光了。

网友H:
"理论上灯以25Hz频率闪亮":
25HZ的闪烁,估计只有超人能感觉出来。220V为什么没有让电灯以50HZ闪亮?超过11HZ,人眼就以为是连续的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H:
你对电容的工作原理和所要求的条件根本就没搞清楚,还是先复习一下基础知识再说吧。(提示:任何电容要能正常工作,必须具备充放电回路,包括自放电)
LS某些人也一样,还认为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呢,甚至可以调光呢。

楼主:
考试时看到这题确实感到不解,与平常所见的双向可控硅调光电路相去甚远。花费了很多时间考虑所以把电路记下了。由于隔的时间较远刚又问了同考的人应该是这个电路。

网友M:
应该是保险丝OVER  可控硅烧掉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你对电容的工作原理和所要求的条件根本就没搞清楚,还是先复习一下基础知识再说吧。(提示:任何电容要能正常工作,必须具备充放电回路,包括自放电)
LS某些人也一样,还认为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呢 ...
引用 网友C:

这位清楚?电容和电阻组成的阻容调相电路,明白吗?

网友N:
1.R1,R2怎么没有给出电阻值呢?如果阻值小那肯定烧保险了。
2.电容击穿,电压增加,意味可控硅会被烧。如果运气好,可控硅成短路,那灯就亮,成断开,那灯就灭。呵呵。

网友C: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943706&ptid=144238]25# yang4133

19# zteclx
你对电容的工作原理和所要求的条件根本就没搞清楚,还是先复习一下基础知识再说吧。(提示:任何电容要能正常工作,必须具备充放电回路,包括自放电)
LS某些人也一样,还认为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呢 ...
引用 网友C:

这位清楚?电容和电阻组成的阻容调相电路,明白吗?

      我要是弄不清楚,还敢和你这样说。阻容调相电路也不是你说的那样,他要形成一定的触发角啊,你这个电路能有吗。
     再说,阻容调相要与晶闸管配合使用,与电源频率也有很大关系,为了达到稳定触发的效果,触发调节要与晶闸管同步过零(不过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并且要有稳定的足够的触发能量,这个电路可以保障吗?我看未必,即使能够调节,也像maychang 大师说的那样。
    另外建议,如果有谁要做调光调速电路,最好不要使用晶闸管电路,因为他对电网的危害太大了。建议使用脉冲调宽式触发,(当然配合的不是晶闸管),将调整角度控制在±2°,这样对电网的危害就很小啦。

网友C:
这位清楚?电容和电阻组成的阻容调相电路,明白吗?
引用 网友H:

阻容调相,有可控硅,作为电容的负载!这个电路你要吧看一下,除二极管反向漏电外,没有任何放电回路!

网友O:
C1正常时,门极电压由于C1和电阻的分压,很小,可以使可控硅导通。
C1短路时,可控硅门极电压过高烧坏。流过电阻上的电流过大,保险丝熔断。

网友H:
在放电回路上,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桥式整流出来的虽然都是正电压,但仍然可变的交流,这就可以给电容充放电。
实在不明白,可以这样理解:在电压的上升阶段,给电容充电;下降阶段,就给电容放电(就是电容反过来供电)。这个算不算放电回路?
呵呵,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H:
还有:
"为了达到稳定触发的效果,触发调节要与晶闸管同步过零(不过这个电路是可以的),并且要有稳定的足够的触发能量"
好像不一定要同步过零吧;
触发能量要多大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H:
29楼的理解完全错误,二极管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30楼的问题解答:没有同步过零点,将导致出发的角度不稳定,输出也就不稳定,如果负载是灯泡,就会出现闪烁现象,如果负载是电机,则其速度不均匀。触发的能量要求够晶闸管的完全导通就可以,每种晶闸管的要求都不一定一样,在相关晶闸管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说明。自己多看一些基础书,上面都有讲到。

网友H:
可以先这样想:
桥式全波整流出来的信号加到一个大的电阻和电容组成的电路上,在电阻上取出的信号的波形是什么?
这一点想明白了,就没有多大问题了。这个也是可以仿真的吧?实在不行,自己搭个电路测试一下也行。
触发可控硅需要能量,这是对的。如果选择适当的电容、电阻,这个能量应该够吧。

网友P:
:)还在讨论,就没有人去试试.

网友H:
电容会让电流超前(当然电感式让电流滞后了),这点没有异议吧?
所以电阻上的波形应该超前输入电压一定的角度。

网友Q:
电容没有放电回路的
当交流电源工作几个周期后 电容上的电压就会达到接近峰值 而且几乎不会跌落 此时可控硅也不可能得到触发电压  灯泡不亮

网友:
广告太多,主题都淹没了!

网友H:
"电容上的电压就会达到接近峰值 而且几乎不会跌落 此时可控硅也不可能得到触发电压",既然有电压,为什么得不到?

网友Q:
38楼,电阻上的压降才是触发电压啊

网友H:
电阻上也有电压呀

网友C:
LS的:
你学过微分电路没有,要没有,学完在说。如果已经学过,你再复习一下,实在看不懂,就问一下别人。

网友H:
LS的:
你学过微分电路没有,要没有,学完在说。如果已经学过,你再复习一下,实在看不懂,就问一下别人。
引用 网友C:

没学过,本人高中毕业。就请教你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啊啊,在这说不清楚。你还是买本书看看再说吧,书上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实在不行,就近找一位电子老师问问,有基础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