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位Flash和16位Flash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问,DSP C54×片外的flash芯片有两种,一种是8位数据线的,另一种是16位数据线的。
他们的地址都是16根线(0-15),
那请问,如果我用8位的flash,是不是可加载的程序大小就是32k×8-bit的大小,那么就是16位
Flash的大小一半的程序了?因为16根地址线的寻址能力就是那么大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网友A:
请先去找一款NAND Flash的datasheet读一读。
不要小看16根线的寻址能力。饭可以只吃一口,也可以一口一口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