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字符叠加方案

楼主(2009-11-16):
想在屏幕上做一些简单的图标(可自定义图标或字符),芯片引脚大概20来个脚左右,不需要扩展字库等,要同时支持内外同步方式,MB90092有点杀**用牛刀了,而且成本过高,而upd6453只有外同步方式,都不适用,所以请哪位推荐一款符合我上述要求的芯片,而且好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估计最终还是选MB90092。MAX7456接近你的要求,28脚,成本好像比用MB90092还高。视频叠加的本来就比较高,如果显示的内用不多、不复杂,并且对效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叠加

楼主:
90092还得扩展字库,成本上,结构上都不允许.单片机模拟的似乎无法做到在有视频时叠加啊

网友B:
没有啥太好的方案

网友B:
字符叠加的原理大同小异,要想自己实现6453或者mb90092的功能,必然也要自己做出类似的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片机也可以做到有视频时叠加啊,检测同步信号,利用同步信号作时间参考,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是数字视频信号是否可以用fpga实现呢?sopc可是个好东西。如有可能试试看,再将结果报告给大家。

楼主:
单片机怎么做呢?有没有相关的参考网站,找了一圈没找着,谢谢!

fpga俺不会,而且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北航出的《单片机应用文集》(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前段时间已经出到第8本了吧。不知第9本有没有出来。上面有用单片机实现视频字符叠加的**。我好像还把该**发过给一些网友。还是自己找找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A:
详细的实现方法不会,但是知道大概原理:
根据行场同步信号,确定要显示点的位置,然后叠加相应的颜色电平

网友C(2013-08-16):
max7456现在有一款便宜的 而且PIN对pin代替 DP7456.价格只要进口的一半,那是绝对的优势!支持内外行场同步!欢迎咨询QQ2355239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