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冷启动和热启动问题?

楼主(2009-11-16):
各位大虾:
      好!
      我用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热启动
热启动wince后,为什么网络就不通了呢?
有没有遇到过相关问题的朋友,帮忙解答下啊?

return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COLDBOOT, NULL, 0, NULL, 0, NULL); //冷启动
执行这条指令后,wince没有反应。。。。

楼主:
我用别的现成的冷热启动程序,在板卡上运行后,也是类似的问题---网络不通。
我用的是天嵌的TQ2440开发板。

网友A:
这2条都是 OEM来实现的。 没反应估计就是没有实现。 在bsp的oal部分。
reset一般会让hw watchdog超时。之后就是一样的reset,重新加载的流程。

根据这些信息,我只想到2个可能影响的因素
1. boot传递给内核参数的差异
2. 注册表的差异
-----
3. 如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运气好的话,重新插拔网线。

网友A:
1. boot传递的内核参数
    如果你的boot每次启动会clear全部的sdram,那么忽略这个可能。

楼主:
谢谢  high~~~
不过运气不够好,3. 如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运气好的话,重新插拔网线。---行不通~~
boot我用的现成的(开发办自带的,居体内容还没有看),我再看看~~

楼主:
boot里没有每次启动时clear全部sdram..........那么boot传递的内核参数不对?
我编译一个试试看。。

楼主:
不过每次启动好像不“经过”boot。直接到Eboot启动wince???

楼主:
每次用--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BOOT, NULL, 0, NULL, 0, NULL);   //热启动
启动的时候好像连“Eboot”也不经过,就起来了,很快(经过Eboot时会有Debug信息发送到串口,但是用上面的热启动命令后,没有Debug信息发送到串口),并且存储内存中的数据也没有“丢失”。。。。这种“热启动”好像连“注销”的目的都达不到。。。。

网友B:
智力超常的人毕竟不多。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网友C(2010-01-07):
这两个函数要自己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