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转DC芯片用哪个好

楼主(2009-11-16):
现在改的一电路上需要-15到-20伏的驱动电压,板上供电为24V,用什么芯片好呢,电流其它参数没有要求!

楼主:
刚用外接电源调到-20V的时候测得电流为2.5ma,考虑到板上还有其它的电压,79系列的不行,LM337也不行,有没有较简单的,用原件较少的芯片?不带电感的!

楼主:
自己顶,哈哈
查到了HT7660可以输出-20V,两个串联在一起用,不过输出电流太小,还不到1MA,有没有类似的芯片了呢?

网友A:
1、随便做个振荡器,然后串电容、整流、稳压,做个电荷泵;
2、34063+电感做个电压反转电路

楼主:
做电荷泵,对振荡器有什么要求呢,振幅呢,然后后面的串电容整流,是不是还要倍压?怎么可以达到-20V 呢?

网友B:
不好找,供应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比较高,可以看看ICL7662

楼主:
ICL7662它的电压到是可以,输出电流太小,还不到1MA呢,最后决定用MAX749,这个可以,这个主要用来调整LCD屏对比度的,以前的屏调整时用的是正压,现在换成负压的,芯片也得换,谢谢你们

网友C:
楼主从哪里看出HT7660、ICL7662 这些芯片输出电流还不到1MA?

楼主:
查看芯片的DATASHEET,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D:
需要负电压 ? 是什么驱动电压呢 ?要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