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钳位电路,电容的变化有点不理解,还请赐教哈~

楼主(2009-11-16):
就是红线那块,我理解的是,电容两端有了电压了,当到达下半个周期的时候,电容不会像左边放电么,感觉书上是说以电容左边为基准点,这样输出就是-E了,可我还是觉得电容会向左边放电,不知道到底怎么理解好些,还请各位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我仿真确实如书上所说,可还是不理解~~好着急啊

网友A:
你那本书上的图6-14(a)为何不贴出来?

楼主:
好的,这就贴,那个就是个方波输入

网友A:
只要注意两点:
1、信号源是电压源,内阻很小,电容经过二极管(称作充电)达到电流接近于零的过程时间很短,而电容经过电阻(称作放电)达到电流接近于零的过程时间很长(远长于脉冲周期)。
2、信号源两端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是串联关系。

楼主:
首先谢谢maychang大哥了(还是大叔?);P

可我怎么就想不通,下半个周期来的时候,电容左边是高的,而信号源是给的低电平,那这个时候  电容不会放电吗?

网友B:
但是放电很慢啊,
在电容的电放完前,当充电xV的电容的正极接地时,电容的负极电位是多少呢?

网友C:
输入为0时,等效电容左端接地,输出等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为-E,此时电容只能通过R放电,
而R比较大,放电很慢,到下一个正输入来到之前,电容放电很少,输出电压认为基本不变。

楼主:
额,还是先谢谢ls两位耐心解答   我估计是不是我对电容理解错了,我想的就是  电容两个板,左边还有正电荷,右边没了,然后输入低电平时,相当于左边接地,电荷被放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很快啊~还是我真连电容都没理解~

网友B:
唉,是你完全没搞懂电容。

你把电容当成充电电池想吧:
假如你手里拿着一节已经充上电的电池,你把电池正极接地,负极悬空,这时负极对地的电位是多少?
电池的电会不会放掉呢?

网友D:
楼主那头像。。。:o

网友E:
原理说得倒是没错。可是,看起来简直是胡言乱语。

首先是对钳位电路的定义,正钳位,负钳位的定义。其次是后来关于正跳变和负跳变的叙述,简直莫名其妙。如果是教科书写成这样,那太可悲了。

网友E:
钳位电路:将一个结点信号最高正电平或最低负电平限制在某个目标值的水平上的电路。限制正最高电平的为正钳位电路,限制负最低电平的为负钳位电路。这是通常意义的“钳位”电路。

本帖图中说的钳位与此说相反。不过与其说是钳位不如说是保持。换而言之,图6-14(a)中,大致是负电压保持。就是说,方波正半周时,输出信号被二极管钳位,而负半周时,二极管则不对信号钳位,而且,看上去还有“保持”的作用----此时的输出信号电压近似为等于一个电容电压的负电压(电容原来的正端接地的结果,相当于一节电池接地)。

后面关于+E和-E的跳变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就电容来说,似乎有此事,可是,电路的各部分是同时开展工作的,因此,此说根本就不存在。就说那个正跳变吧,那个二极管直接就将它锁定了,能跳得起来吗?

楼主:
嗯,×叔的那个比喻,就能把我后面的心结解掉了,可如果他是个电池的话,那之前的正半周期时,电容右边怎么会也变成高电平呢,他不是应该一直保持为低么,电池不会两边都为正吧~~貌似很幼稚,还望x叔不要见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ic921了,我觉得这书的作者估计是想把这个过程拆的细一点来讲解,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吧,然后拆着拆着就出常识性错误了,我猜是这样的~

网友F:
我觉得这本书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E:
作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说得不三不四是事实。

网友G:
在刚变为正半周期的瞬间,相当于一个尖峰脉冲(你理解为瞬间的交流电吧),这一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电容右端电压就等于左端电压,
随后,正半周期电压平稳,电容充电,右端电压下降,电容充电完成瞬间,电容相当于断路……

14# xuxindd

网友A:
14楼:
我在5楼说过,信号源两端电压与电容两端电压是串联关系。
xwj要你把电容看成一个电池,电池与输入信号串联,你看看输入为零时以及输入为+E时输出应该是多少。

网友H:
这个钳位确实说的太勉强了。

网友I:
呵呵,“钳位”不仅仅是将某个电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电压保护),也可以是将某一电压信号“整体钳制”在某个电平上。

网友B:
唉,ic921不要误导新人哦~

是你自己把“钳位电路”和“限幅电路”的概念搞混了,你13楼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作者一点都没说错,倒是你自己说的不三不四哦~

在这个论坛,很多新人都会把你当成专家,所以你自己跟应该慎言哦
拜托你,先自己去搜索下“钳位电路”,再来发表砖家言论吧

网友J:
我怎么感觉也感觉不到是在箝位....

网友K:
我一直以为“钳位电路”就是“限幅电路”

网友:
好激烈
但是我不懂

网友A:
箝位和限幅,完全是两回事。
xwj在22楼所说,是对的。

网友B:
“钳位电路”和“限幅电路”的最大区别是:
钳位电路是靠自动搬移信号位置来限制信号某个方向的的电平,钳位之后的信号波形还是原样,是没有变化的
而限幅电路这是切除超出的部分,限幅之后封顶是被切掉的,信号波形会严重失真

上传个很详细的教学文档,初学者看看吧
(可惜是繁体字,应该不会影响阅读理解)

网友B:
郁闷,竟然只能上传2M以内的文件,害我弄半天都没上传上去:(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不亦心和maychang在18,19楼说的让我明白了很多,
不过  你把电容看成一个电池,电池与输入信号串联,你看看输入为零时以及输入为+E时输出应该是多少。
这个 ,我还真想不出来,等下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呵呵,模电真是一座大山啊,慢慢来吧
再谢谢x叔,不辞劳苦的帮忙传资料,太感谢了~

楼主:
好了  刚刚试了一下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在零时刻的时候,电容此时还不是电池,在经过前半周期,电容被充电后,电容才能被当作电池,所以第一个周期的正半周期和后面过程的正半周期不一样,这样后面的过程就能理解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loveliness:

网友L:
只要记住电容中的电荷是不能突变的,就好理解了

网友M:
菜鸟来听课了!

网友E:
老X有点误会:我是基于钳位电路和箝位电路是不同来回帖的。

我理解的箝位电路就是你说的那种:波形中心位置改变而波形不变。
而我说的钳位电路就是限幅电路,匠人也没错。而楼主讲的也是指钳位电路,图片中也是说钳位电路。同时,从楼主提供的波形和文字描述来看,我的分析大致是合理的。有不同意见者,欢迎拍砖。

箝位电路在电视机里有。好象我专门写个一个帖子,那时叫它做“直流恢复电路”,在电视机里实际上也叫做直流恢复电路。这个电路位于视频信号的交流放大后,进行直流成分恢复使用的。因为交流放大时,视频信号的直流成分被截除了。

关于电容器充电后相当于电池的概念,我的BLOG里很早就有,帖子也应该有,图还算漂亮,有兴趣请前往查询。(请新手注意:讲究起来,电容和电容器是不同的概念)

最后,想不到老X有这么漂亮的PDF,强烈建议上传共享~;P

网友E:
干脆找出来吧。

BLOG原文内容如下:

■Q203.电容是如何地用来进行电源变换的? ∷→阅读全文(773) | 回复(1) | 引用通告(12) | 编辑

http://blog.21ic.com/user1/48/archives/2006/13359.html

A:其实不必多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明确一个概念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可以利用电容来升压和产生较高负电压的电源道理了:如图1所示,由于一只充电后的电容其实就相当于一节小电池,因此,如果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象使用电池那样得到许多效果----

如果将它们串联,就可以得到较高的电压。这就是使用电容升压原理。
如果将充电后的电容正极接地,就可以得到负电源,并且进行串联处理就可以得到较高电压的负电压。
----具体实例均可参见芯片MAX232、电容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回复:
■终于有人知道 ∷→个人主页 | 引用 | 返回 | 删除 | 回复
网上查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查到这两个电容的作用。谢谢LZ.

网友I:
咳,老外可没那么多“文字游戏”

clamp —— 钳,箝

通常“钳位”可理解为“限位”或“定位”,所以没必要过于狭义地去理解。

网友N:
老X给的PDF真是好东西。特别是看到129页,Vc充电的那条绿色直流电位线的时候豁然开朗。当电容充满电以后,输出端的电压就是电容电压与信号电压的叠加。也就“钳位”了

网友A:
回30F:
这样理解正确。
模拟电路,需要分清暂态和稳态。就这个具体电路来说,第一个周期之后仍不能说是稳态,因信号源总有相当的内阻,电容不可能充电到峰值,图中的小尖峰就说明了这一点。经过若干个周期之后,就是稳态,在分析稳态时,暂态过程可以完全不考虑。
将暂态和稳态分开考虑的方法,在开关电源、振荡器等电路分析中经常使用。

网友O:
要理解这个电容,建议好好研究下电荷泵(Charge Pump),这个电容称为飞电容(Flying Capacitor)。利用的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A:
除了电荷泵,还可以看看“自举电路”。

网友P:
很好很强大,搬个床过来,住着学习

网友Q(2010-02-06):
学习了,电容真强大!

网友R:
快速充电  慢速放电

网友S:
记号再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