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啊

楼主(2009-11-16):
温度报警系统    温度范围0到51度,当温度大于40度时,上限报警指示灯亮,并驱动电动机1转动;当温度小于10度时,下限报警指示灯亮,并驱动电动机2转动

网友A:
if(温度>40)
{    上限报警指示灯亮();
   电动机1启动();
} else if(温度<10)
{  下限报警指示灯亮();
   电动机2启动();
}  else
{   上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1停止();
   下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2停止();
}

网友B:
:)如果楼主采用的是间断温度采集的话,最好在楼上的程序框架里加上if(温度>40)
{    上限报警指示灯亮();
   电动机1启动();
    下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1停止;
} else if(温度<10)
{  下限报警指示灯亮();
   电动机2启动();
     上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1停止();
}  else
{   上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1停止();
   下限报警指示灯灭();
   电动机2停止();
}
毕竟两个是互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