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接口问题

楼主(2009-11-16):
各位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  通常两张网卡通信,每张网卡物理连接电路RJ45与PHY芯片之间会有隔离变压器相连以达到较远距离传输的目的.现在的情况是比较短距离的传输,想去掉一张网卡的隔离变压器,而与另一保留有隔离变压器的网卡进行通信.高手请答,这个想法的可行性以及合理方案.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  晕死...   4个人吃饭要4面桌子,LZ一个人吃饭,那就砍掉其他3面桌子吧...

网友B:
LZ没明白网卡变压器的作用,它可不只是隔离作用哦~

网友A:
先想想变压器有什么基本功能...  线路电压会跟IC一样不?

网友C:
隔离原边与副边的电气联接,以达到稳定电压、隔离谐波及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在电源线和信号传输线上装隔离变压器可以对雷电高压引入起有效的限制作用,这是因为当强大的雷电波输入变压器时,由于雷电波电压比变压器正常的电压高很多倍,使得激励的磁感应强度远远大于铁芯允许通过的最大磁感应强度BM,因而变压器铁芯饱和,变压器的磁-电变换暂时失效,雷电高电压不能传输到变压器的副边,从而保护用电设备。

楼主:
我知道这里高手多,可是对于一个菜鸟的我来说,我得一步一步来不是!还请高手帮助!我想问的是可行性和方案!还请高手们给个实践方案!
这个变压器到底是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不接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需要接变压器,直接接到RJ45上,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呢,传输距离就很受限制,而且当接到不同电平网口时,也会有影响。而且外部对芯片的干扰也很大。当接了网络变压器后,它主要用于信号电平耦合。其一,可以增强信号,使其传输距离更远;其二,使芯片端与外部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而且对芯片增加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如雷击);其三,当接到不同电平(如有的PHY芯片是2.5V,有的PHY芯片是3.3V)的网口时,不会对彼此设备造成影响。
总的来说,网络变压器主要有信号传输、阻抗匹配、波形修复、信号杂波抑制和高电压隔离等作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意义不大,即使很近,少了很多干扰,也会影响通讯的稳定。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实践证明我的想法可行!近距离传输效果还可以!意义还是满大的哦!一块扳子给公司节约了点点钱!哈哈

网友:
近距离是可行的,两个隔离变压器都可以省掉,用电容隔离。

其实PHY芯片也是可以省掉的,直接用MII接口互联。

楼主:
现在已实验出近距离的PHY和PHY直接相连,PHY和网络变压器相连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了中间的耦合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用软件跑带宽已跑起来了,丢包挺少,明天再用smartbit跑跑看、、、

网友A:
:dizzy: 灰常近的话,干吗用以太网呢

楼主:
我们的网络设备要与别人的机顶盒相连,别人的是以太网接口,只有改我们的方案了!不可能叫人家把以太网口给拔了吧!回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