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 LED驱动电源!

楼主(2009-11-16):
这个电源是我拆的一个LED驱动电源板。我手上没有LED的负载,但我测了一下空载电压好像到了40几V,感觉LED的供电没有这么高啊!哪位兄弟帮我讲讲次级的三极管、光耦和稳压管的稳压原理,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D6稳压管的表面丝印有C43的字样,请问稳压值是多少?是否就是43V啊!谢谢指点!

网友A:
1、必须带载测试!
2、电路抄错了哦~

楼主:
啊!请XWJ大侠给个明示吧,谢谢!怎么给你加分啊!

楼主:
还有那个稳压管是不是就是43V的啊!

网友A:
Q1就是个NPN三极管,但你的引脚画错了。

原理是:
当R5上的电流产生的压降达到0.7V以上时,Q1开始导通,光耦导通,让IC4脚电压增加,从而降低输出,最终达到一个很定电流的平衡点。

注意:这是个恒流源!
如果负载开路,则会没有负债负载电流,只有达到Q1击穿是才有反馈;或者直接按编译器变比输出无反馈的最大输出电压

楼主:
受益了,谢谢XWJ老大!

网友B:
你的电路画错了,这是一个恒流反馈电源,是通过取样负载电流来调整输出电压的,所以空载时电压时最高的。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提示,电路是画错了三极管的B、C极。另外我想问,那个采样电阻是2R,而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7V,是否一定要负载电流达到0.7V/2R=0.35A,这个电源才有反馈发生,不然如果电流小了,那输出岂不是一个很高的电压了吗?不是很明白,希望继续提示下。另外我将电路改过后已经画板发出去打样了!谢谢大家!

网友C:
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把三极管的BC级画反了,输出电压是可以设定的,注意D6的作用。

网友E:
电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