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UC0SII一定要烧写在NORFLASH吗?

楼主(2009-11-16):
各位大侠:跑UC0SII一定要烧写在NORFLASH吗?我下了几个ucosii的例程运行在SDRAM(起始地址在0X30008000),都是进入中断(地址在0X13)后跑飞,请教各位大侠有何种方式ucosii跑在SDRAM正常?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处理器不支持中断向量重映射,就得把向量表烧写到NORflash里了。因为ARM默认的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是0x00000000.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开发板吧,你现在是运行在调试状态下,你想想,你板子上电后程序是从哪儿开始运行的?你现在的程序是通过调试器加载到SDRAM中运行,中断跑飞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UCOS是跟应用程序一起编译的,最终写到NOR或NADN里都没有问题,调试状态下也没有问题。还是你的程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