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不同的设备文件打开后返回的FD却是相同

楼主(2009-11-16):
我做了一个LED驱动和PWM驱动,两个都insmod上,运行LED_TEST可以正常运行,而那个PWM却不行,并且两个驱动返回的FD是一样,我想这样就不对了吧,一个设备只能对应一个FD,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A:
估计是复制代码.有地方忘记改了.

网友B:
不可能吧,你贴用户态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