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测试正向电流时的正向电压为什么偏大呢?

楼主(2009-11-16):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用的时候和测试的时候不一样的?

楼主:
是与数据手册上不一样,如Maximum instantaneous forward voltage at 3.0 A,VF 0.50,但是我测试时得到的电压却是2.5V,这是说明管子不行,还是其它原因呢

网友B:
差这么多,很可能测量方法不对。
把你测量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我是用QT2图示仪测的,用脉冲信号,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与外接线路有电阻
需要了解QT2或其它图示仪的可联系我QQ847991464,EMAIL:wangkeji@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