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1-16):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ULN2003能不能正常工作!!!p10接51单片机的管脚……谢了各位

网友A:
哪个老师教给你的?我带人去砍了他!

网友B:
为啥要这样设计?说说你想达到的目的?

网友A:
ULN2003里面的结构看看datasheet,就是个达林顿管阵列。
Vcc是否接取决于你的输出需求。
但是Vcc接成这副德性我实在看不出什么高明之处,就觉得生气……!感冒还没好呢,就看到这样的图!

楼主:
我是想让三极管当作开关来选择哪个2003工作,因为用的2003较多,想省几个IO口,想试试……不知道大侠们碰到IO口不够用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随便说下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创造,不关老师的事情……

网友:
下面这个图片应该珍藏

网友:
我是想让三极管当作开关来选择哪个2003工作,因为用的2003较多,想省几个IO口,想试试……不知道大侠们碰到IO口不够用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随便说下这是我自己的个人创造,不关老师的事情……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想用三极管来选择哪个2003工作就应该改有PNP管
因为如果你选择NPN管 发射极输出  就有个电流负反馈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这个帖子  为什么不能这样控制电磁阀

网友:
因为如果你选择NPN管 发射极输出  就有个电流负反馈
并且这个电流负反馈会削弱你的单片机p10口的信号驱动能力
所以就不能驱动
改PNP拉

网友C:
123654789看来只是灌水炒股厉害……

ULN2003只是一个达林顿晶体管阵列,每个管子的集电极与VCC之间接了一个二极管做钳位用。VCC只是这些二极管的阴极的公共端。这个东东很适合驱动继电器一类感性负载,内部的二极管直接做续流用了。
所以,如果没必要的话,VCC是可以不接的。

网友B:
呵呵我估计你的意思是要控制的继电器比较多但是I/O口不够。
你可以使用hc595+uln2803级联使用,也可以使用6B595。
6B595=hc595+uln2803
这样3个I/O可以控制无数继电器;

网友D:
123你这个图也值得珍藏。
前面都说了,VCC端根本不用接也能工作的嘛,可是你还给它“改正”。

网友D:
参考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mp;page=1#pid896752

http://www.ti.com/lit/gpn/uln2803a

参见该文件第2页的内部电路结构图,1C~8C端就是接负载后接电源的。
该器件是达林顿阵列,相当于NPN三极管,不需要你说的电源就可以工作。

一般情况下,COM往往是接电源。但是,这是针对感性负载的情况,如果不是感性负载,什么不接也可以。而如果有时为了观察负载情况,可以让COM端接地,各负载端可直接得电……

网友E:
偶也想看看,可怜偶这网速slow,图片硬是没出来o(︶︿︶)o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