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模拟IIC 写问题香主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9-11-16):
不知道是我哪里搞错了,我用STM32F103VBT6模拟的IIC 只能读 不能写,我找不出原因啦!请大侠们帮帮忙看看那里错了。我的分数不多,就只有这么点...... 工程文件.存储器的WP引脚已经接地啦!存储器是24C16 工程文件中看AT24的标记就可以啦!AT88是另外一块。SDA .SCL 都接4.7k 上拉到3.3V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这段代码有点问题: while((SDA_AT24_DATA_IN==0x0800)&&(delay_count<1000)) //等待应答信号,delay_count为延时退出
{
  delay_count++;
}
if((SDA_AT24_DATA_IN==0x0000))
//这应该是判断ACK是否成功的条件?
//如果是那么条件判断有问题,应该判断delay_count是否为1000;如果是,那么没有ACK,
{
  CLK_AT24(0);
  bytecounter++;
  temp=mid_sdata[bytecounter];
  SDA_AT24_DIR_OUT;
  if(temp==0xa1) //判断第二次启动条件
  {
    SMSTART(GROUP_AT24);
  }
}

网友B:
stm32带I2C模块,
用I2C模块占用的cpu资源比模拟少多了,
为啥还要模拟呢?

网友A:
我也想不明白LZ为什么用模拟的。是不是不会用硬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上其他存储器的需要,嘿嘿

楼主:
2# 草履虫 [
这里的判断条件没什么问题吧! 在进入这个ACK的判断前 SDA 和SCL 都已经拉高;存储器相应会给一个低电平信号。你给的建议我已经测试过了! 一样的效果还是写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的硬件IIC 我现在还没有搞过!我也明白模拟IIC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啦!另外一块IC 的通讯也是模拟IIC为基础滴。还是得做模拟

网友C:
LZ,你读IO之前忘了切换方向了哦~
这是read()里的:
                send_iic_data(temp,GROUP_AT88);
                SDA_DIR_IN;
                while((SDA_DATA_IN==0x0080)&&(delay_count<10000))

这是write()里的:
                SDA_DIR_OUT;
                   send_iic_data(temp,GROUP_AT88);
                while((SDA_DATA_IN==0x0080)&&(delay_count<10000))                //等待应答信号,delay_count为延时退出
                {
                        delay_count++;
                }

while((SDA_DATA_IN==0x0080)&&(delay_count<10000))        时IO还处于输出状态哦,怎么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我没有交待清楚,AT88是另外一个块。在工程文件里面 只要看AT24的标记就可以 了!现在做的24C16。XWJ说的这个问题在AT24中我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sleepy:  用逻辑分析仪看,ACK也应答了 停止信号也有了! 24C16怎么就不写呢?:dizzy:

网友D:
1.0 路过, 顺问一下, 写控制线置低了吗?
2.0 写控制线已经接地了..... 没看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静默 是指的读写保护么 ?

网友E:
一般人很难看懂别人的程序,尤其是高手写的程序,要想纠错就更难了。

楼主:
:sleepy: 香主这话 叫我如何回答!!

网友E:
对不起,也许我没有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因为每个程序都有作者的编程思想在里面,在不了解作者的编程思想、不了解程序所涉及的应用流程时,一般人很难看懂别人的程序,即使是高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找出错误并改正。

楼主:
谢谢香主啦  看来这个问题还得自己啃掉:hug:

网友F:
;P;P;P继续加油吧

网友G(2010-01-08):
是的,看别人程序是很困难,除非写的程序非常有条理,而且注释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