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1-16):
STM8s207的片子谁能解释这样的现象:TIM4开100us的定时器,定时器中断只是将任意一个IO取反, 再打开AD转换,在AD中断也只是读出AD转换值。用示波器测量定时器取反的IO口(实际就是测量100us的定时时间),你会发现100us每隔几百微秒会变短(20--40us),100us定时时间变长可以理解,变短似乎就没道理了,试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AD中断优先级,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无法解释了

网友A:
我用 TIM4开250us中断,在main函数中的WHILE(1)中,用delay函数延时半秒不停闪动LED,但是闪动有时长,有时短,而不是预想的半秒闪动

楼主:
顶一下,我不信这样的问题只被我碰到!!!!!!!!!!!!!!!!!!!!!!!!!!!!!!!!!!!!!!!!!!!!!!!!!!!!!!!!!!!!!!!!!!!!!!!!!!!!!!!!!!!!

网友B:
时间变短是很奇怪的

网友C:
肯定是程序问题,我用的也是TM4,250US中断一次,很准确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找过ST代理的技术支持,他自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他找ST深圳公司的工程师也无法解释,据他说问题已经反映到ST总部去了,另外,6楼,我并不是说TM4定时不准,而是开了AD就出问题,麻烦你看清楚,你有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吗?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能力

网友A:
TM4定时是准确的,但是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时间不对啊,例如MAIN里面的DELAY函数,相差也太远了。

网友A:
delay函数只是用for循环延时,没用TIM4来延时

网友C:
TM4定时是准确的,但是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时间不对啊,例如MAIN里面的DELAY函数,相差也太远了。
引用 网友A:

执行DELAY函数时会产生中断,中断程序执行完再回来,时间当然变长了呀
你用DELAY延时500MS,而TM4每250US就中断一次,你算算这500MS中产生了多少次中断!

网友A:
中断是会占用一点时间,但是每次delay 500MS间隔应该比较平均,LED闪动看起来应该很平均才对吧,但是事实不是这样,闪动毫无规律,有时快,有时慢,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D:
程序问题,楼主别急

楼主:
答非我所问!!!!

网友E:
定时器计时比延时函数要精确些,楼主如果想解决问题,应该把程序拿出来,大家分析下

网友F(2010-05-11):
我用delay函数延时也会出现有时长,有时短的现象
用TIM4定时器,如果用内部振荡定时器可以正常工作,改为使用外部振荡就不工作了,用的是ST的库,我以为是时钟没配置好导致整个MCU不工作,结果在主函数中直接delay,控制I/O口,程序是正常运行的,不知为何

网友G:
用delay函数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