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输出短路保护的运放,真能长时间短路不烧吗?

楼主(2009-11-16):
最近运放烧怕了,问个有点白痴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那个过流保护电路就省了。

网友A:
应该是的,但是感觉长时间短路还是危险地

网友B:
“短路保护”——过流保护。限制了电流自然就不会烧了,但若是反射浪涌也还可能难逃一劫。关键是处理好输出负载,实在不行还得加适当的钳位处理。

网友C:
短路会不会烧是有条件的
看规格书中关于长时间短路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