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e仿真的时候 怎么去除红、蓝色的高低电平显示?

楼主(2009-11-16):
proteuse仿真的时候 怎么去除高低电平显示?因为我做点阵,所以蓝色红色的显示很碍眼,谁知道怎么去掉呢?还有,怎么更改背景颜色呀?

网友A:
晕,自己找,在菜单里有改变颜色的,貌似在菜单栏比较偏后地方.

网友B:
templats---->>set design default
不想看高低电平显示就把颜色改为和背景一样好了

网友B:
PROTEUS可参考《PROTEUS入门实用教程》

  PROTEUS入门实用教程/周润景,张丽娜,刘印群编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9
  352页;26cm

  本书基于PROTEUS 7.1版本软件,通过实例讲解PROTEUS软件最基本的操作,以及如何实现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单片机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ISBN978-7-111-22197-5:CNY38.00
  Ⅰ.①PROTEUS入门实用教程  Ⅱ.①周润景②张丽娜③刘印群  Ⅲ.①单片微型计算机 - 应用软件 - 教材②单片微型计算机③应用软件④Proteus  Ⅳ.①TP368.1

网友C:
楼主挨骂,俺可是跟着学了些东西,替楼主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恩,同意6楼,俺也是!!

网友E:
:lol  我也有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