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的RBW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9-11-16):
做什么用?

网友A:
你倒说说,它是什么意思?

网友A:
RBW应该是缩写,完整的是怎么写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很少用频谱仪了,用过的都应该晓得有这么一个东东。
BW:带宽?

网友A:
百度百科:RBW
  RBW(ResolutionBandwidth).RBW代表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能够被清楚的分辨出来的最低频宽差异,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频宽如低于频谱分析仪的RBW,此时该两信号将重叠,难以分辨,较低的RBW固然有助於不同频率信号的分辨与量测,低的RBW将滤除较高频率的信号成份,导致信号显示时产生失真,失真值与设定的RBW密切相关,较高的RBW固然有助於宽频带信号的侦测,将增加杂讯底层值(Noise Floor),降低量测灵敏度,对於侦测低强度的信号易产生阻碍,因此适当的RBW宽度是正确使用频谱分析仪重要的概念

看来,其意思是RBW(可分辨带宽)可能用不上,但频率不能太靠近,一靠近就象东西靠近眼睛,看都看不清了。

网友B:
RBW是分辨率带宽,由频谱仪的中频滤波器决定的,表明两个频带信号最低可以别分辨的带宽。

网友(2011-07-19):
RBW越大,频谱仪噪声越大;RBW太小,扫描时间将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