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器推荐

楼主(2009-11-16):
小弟搞433M射频传输,现在部门准备购置频谱和信号发生器,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开展2.4G的开发,想在配置仪器的时候考虑进来。原来用的是HP的4403和4438C,可能会买二手,请坛子里的兄弟帮推荐几款便宜好用的型号。

网友A:
去弄台二手的综测仪或网分吧,既然可以接受二手货,那么买新的3G档频谱可以买二手的低端综测仪或网分。淘二手货具体型号不重要,根据价格、品相、配件等情况先调查货源,然后上网查参数、功能做对比,选择对自己最合适的即可。

网友B:
这东东可不便宜,但没有又绝对不行
有预算的话就买套好的,不要贪便宜,不然最终害到的还是自己哦~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两位大虾指点,正在研究NI的虚拟仪器,研究出心得了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A:
NI的虚拟仪器并不便宜啊

网友C:
如果要准备上2.4G
搞个3G的信号源
再整一个12.8G的频谱仪

综测仪用起来方便,但性能有局限,不适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