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我的第一块PCB板

楼主(2009-11-16):
毕业快半年了,多给提点意见

网友A:
第一次还不错。
   AT1的9脚到R5不用过孔走顶层,AT1的19脚到Y1也是。DS1的2脚和8脚的连线不要拉那么远。板上其它地方好像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B:
铺铜距离焊盘过近了。导线倒角最好不要出现90度以及锐角,否则会聚集太多电荷。

网友C:
比俺的第一块板子好多了,俺的第一块板子就没成功第二次才做成

楼主:
谢谢各位了,你们的语言精辟之处真是让我感激涕淋,在此就不一一答谢了:lol

网友D:
小弟在此学习了,大家好,我是做PCB的,很高兴能认识你,我的联系方式是:13418645887贺先生
QQ:244456871

网友E:
我也是毕业快半年了
画的第一块板子那叫痛苦啊
快要完成的时候,老大过来说加一个电路,直接无语30秒

网友F:
呵呵 第一次大家都比较痛苦......

网友G:
比我第一次画的要好

网友H:
晶振离mcu太远了吧

网友I:
新手,该多鼓励才对,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下:
1.DS1的1.2脚的走线好怪,拉成45度的;8脚线宽大于焊盘宽度,不可取
2.LED封装建议将符号移到外面,否则焊上元件后看不出极性,不利于调试
3.走线多处出现锐角,影响美观、性能,把弯线拉直
4.器件布局时,尽量朝同一方向摆放

网友J:
呵呵,你多练习困难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