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开漏输出

楼主(2009-11-16):
把IO设置成开漏输出,接10K电阻上拉到5V,然后IO接7407(7407电源接5V)的输入端,请问这样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这样接的话,STM32 的IO口开漏输出时能不能耐压5V?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使用5V容忍的引脚。

网友B:
还可以这样用啊

楼主:
请问5V容忍的引脚是什么 意思啊?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容忍这个概念

网友D:
主要还是一个耐压值吧

网友E:
这种时候,我们一般MCU是接3.3V的,7407接5V的。

网友F:
5V直接可以接到IO口,可以不过要注意看手册,上面注明了那些引脚可以与5V器件直接相联

楼主:
那MCU与7407的引脚可以直接连了,但3.3伏引脚与5伏引脚电平高低不一样啊

网友G:
容忍应该就是最高的耐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