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的FSK调制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教下,用单片机做fsk调制如何实现,能介绍下原理么?刚学习不久,问题比较菜!先谢了各位回答的朋友!

网友A:
一种办法:用PWM调制方法产生正弦波信号,再根据串行口输出的高、低电平产生FSK信号

网友A:
用数字信号去调制载波的频率FSK,是信息传输中使用得较早的一种调制方式:lol

网友B:
爱学知识的人···

楼主:
还是自己慢慢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