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VISTA是不是装不了MAX PLUS这类软件?

楼主(2009-11-16):
我是新手, 我的系统是VISTA32位的, QUARTUS  和MAXPLUS2 装上去都使用不了,难道说要换XP系统吗?不知道W7能不能兼容这些软件。。。

网友A:
windows7应该可以的,我现在用的就是windows7旗舰版,呵呵,我的办公软件都可以用,而VISTA都不行,你可以换windows7试试,Xp太古老了!

楼主:
哎。。。LS是正版的么?我想买一个盗版W7试试,前些日子不是说装了VISTA的可以免费换W7么。。。后来是个大谎言。。。哎。。。正版太贵,穷学生一个,买不起。。。

网友A:
网上download的,然后用个注册补丁注册搞定,把自动更新关了,用360或杀毒软件更新!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