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ARM2131仿真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H-JTAG Server 软件能检测到目标板,为什么接着启动ADX调试软件的时候就不能检测到目标板呢?谢谢。。。

网友A:
你确认一下是在RAM中调试还是在Flash中调试。注意是否该选择H-JTAG中Flasher中的Auto Download选项。

楼主:
我能不能不启动codewarrior,而直接启动ADX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不过AXD使用的工程文件需要您自己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