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ED不亮?

楼主(2009-11-16):
这是我的电路,TLP2是光耦,I1~I4输入电压后光耦可以正常工作,但发光二极管不亮,请问是怎么回事儿?谢谢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678W)ROE0F]}29@GZ0X@EP.jpg

网友A:
晕,你的C盘,我们怎么看?!

网友B:
服了!!图在C盘!!!

网友C:
我们要侵入他的电脑!!!

网友D:
八成是反了

网友E:
lz得把图片添加上啊 点添加附件即可

网友F:
怎么看不到你的电路?

网友G:
要用增加附件的方法上传图片,用“高级回复”选项即可进行“增加附件”的操作,发帖时直接增加附件即可。

楼主(2013-01-25):
哈哈,很早以前自己发的帖子,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光耦导通阻抗低的问题,很菜的错误,就不补图了

网友H(2013-04-28):
楼主的**图片放在C盘~~

网友I:
路过顶帖
有需要手持示波器的   可以了解一下金涵电子  QQ  13365690227

网友J(2013-11-30):
把你的C盘共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