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调试问题

楼主(2009-11-16):
请教高手: 我在做EasyArm时,想用AXD单步调试,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出来的都是disassembly的窗口, 我想看C源码来进行单步调试, 可是C中没有相应的单步调试箭头,我用的仿真器是H-JTAG,请问如何实现啊?这个跟仿真器有关吗?(我单击右键点source, 但我的点不了,这个选项是灰色的。)

网友A:
我好像曾今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是不是少了些驱动程序呢?

网友B:
你先确认H-JTAG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B:
在看看是在片内RAM中调试还是片内Flash中调试,相应的调整H-JTAG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的是miniARM,由于板上的ARM是2290,无片内FLASH,我在调试h-jtag时用的是光盘中FLASH配置文件miniARM.hfc,烧录程序后应该是在FLASH中调试的,请您据此详细说一下如何设置ADS,才能看到单步调试的C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