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数码相机上的测距器么?

楼主(2009-11-17):
有很多应用都需要有测距功能,可不可以把相机上的测距装置拆下来用呢?
但是我估计这样会有几个难点:
1、精度未必高。因为相机有“景深”,允许较大的误差。
2、拆卸难度大。因为相机里的部件不是模块化的,不好拆。
3、怕震动。
不知大家认为这个思路可行么?

网友A:
数码相机上的测距是中心点附近算图象锐度(高频率成分),若此区域“平淡无奇”,测距则傻了眼。故一般用此类相机照照相,若所照对象不在中心的话,可先用中心区对准被拍对象“测距”,然后锁定调焦重新构图拍摄。

楼主:
感觉2楼3楼都不能驳倒我。
关于2楼的:测距设备会控制镜头完成对焦动作,而焦距和物体的距离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因此对准焦之后,只要看一下镜头转到什么地方,就大概知道了距离,而且光圈越大越精确。以前用手动相机的时候这个感觉特别明显。

关于3楼的:任何被测物体都有一定的尺寸和形状。因此任何测距设备都只会测一个很小视场里的距离。而你实际是要求该设备能测视场内任何一点的距离。而且,如果各点的距离不同,还要能判断以哪一点为准。不要说机器了,就是人也做不到啊!假设你负责测距,我给你指个方向让你测,你怎么知道我感兴趣的是那个点呢?

楼主:
2楼的“主动法”不就可以测距离么?
就是不知道容易拆不。

网友B:
数码相机上的测距有精度的范围不会大于10米,再远的距离就分辨不清楚了.
最灵敏的在3~5米,镜头行程也就几个毫米,你能较方便取到的是马达的驱动信号,用驱动脉冲数来折算距离.测距精度估计不会超过厘米.(人为因素较多,取景点对准哪一块出入较大)
而这种距离范围,超声波测距也能较好的完成.

网友C:
LZ还是没搞明白:
相机的测距、对焦是一个包括运动部件的闭环反馈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传感器

网友D:
其实楼上几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主的想法并不现实,不如考虑用光学测距法,一些军用望远镜、勘测仪都可以,使用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E:
确实, 有些数码相机拍的图片的EXIF信息中就有距离这个信息, 不过精度可能都是在米的范围, 甚至是十米范围

我有见过类似2楼的"主动法"的原理做的手持测距仪, 发出一束光, 然后仪器上就显示出距离, 量程可以达到100米, 精度在厘米级
对于"被动法", 实际上相机只要画面清晰, 只是"顺便"推算出了距离.相机生产的时候都要进行调焦, 调焦的时候是对一个固定距离来进行的, 调好焦后各镜片的距离就成为参考基准, 实际拍摄调节到最清晰画面的时候, 从各镜片的实际距离和参考基准的对比, 就可以推测拍摄物体的距离

网友F:
测距需要根据时间来的,数码相机里应该没有计算时间的模块吧

网友D:
测距的方法很多,需要时间参数的只是利用恒速波传输计时的方法来测定,这只是测距技术中的一类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