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种电源模块5-15v输入,输出15-24v

楼主(2009-11-17):
请大家推荐一种电源模块5-15v输入,输出15-24v,功耗越低越好!
先谢谢了!

楼主:
说明一下,我的实际要求是8-12宽电压输入,输出15-24之间任何值都行

网友A(2012-05-29):
这个范围太宽了,而且没有电流要求,
提问要有技巧,至少把需求说明了,范围限小点,
你这个问题,基本用颗生压IC来做就可以了,型号自己找,没有电流,也不好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