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设备驱动 端点0通信

楼主(2009-11-17):
我做的驱动用端点0通信,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问题:如何将建立包的8个字节关联进m_Lower.BuildVendorRequest 这个函数 比如:我请求数据长度的命令为: c0 00 00 00 00 00 01 00 我请求数据的命令为: c0 00 01 00 00 00 28 00 发送命令给底层USB设备的命令为 c0 01 44 00 00 00 00 00 上位机用DeviceIoControl()访问驱动,下面程序是我驱动的向USB设备的写,在使用 pUrb = m_Lower.BuildVendorRequest ( (unsigned char *)I.IoctlBuffer(), //连接数据的缓冲区 inputSize, //向USB设备写入的数据长度 0, //Request reserved bits 0或者1, //bRequest此位可能为0,也 //能为1怎么设置啊 0, //这个值每次都不一样怎么办啊 FALSE, //OUTPUT TRUE, //设备传输的字节数可以少于指定的字节数 NULL, //Link to the next URB 0X0001或者0X0000, //Index URB_FUNCTION_VENDOR_ENDPOINT, NULL ); 问题:如何将建立包的8个字节关联进m_Lower.BuildVendorRequest 这个函数

网友A:
你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它自然就关联起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