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S里面做过超声波测距的冒个泡。

楼主(2009-11-17):
呵呵,帮别人忙的的一个东西,一年也就两三百个,上次电阻轨那个东西,因为对方做的加工精度太差达不到精度,只能放弃了,板子都成型了,再改板子又要花钱又要浪费时间,不想自己做距离测量了,就想买个现成的模块,我给它电源,它把测量的距离传给我就可以了。

技术要求:
1、4.5~5.5VDC电源
2、UART、IIC、SPI传数据都可以
3、测量距离:30CM~200CM(发射接收一体,发射和接收的总长度<200CM)
4、测量分辨率:1mm
5、测量误差:   <1CM(环境温度@10~30度情况下)
6、可以自带温度补偿,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可以在原来的板子上自己加上。
7、体积尽量小点,半个香烟盒以下即可,越小越好,粗制烂造的产品不要。
8、价格最好能55元左右搞定,不要税票

呵呵,帮别人忙的东西,多年的老朋友,非缠着我帮忙,推托不了,就对付对付把。。。

楼主:
呵呵,类似附件中的这个东西就差不多,但技术指标上测量分辨率不够。

最好是BBS里面某个兄弟自己做的东西,呵呵,俺让他直接购买,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网友A:
小叶,你都看不上的事。。。。。。。
还。。。。。。

楼主:
哎呀,俺只是找谁有现成的东西啊,没打算让谁去新做它啊

网友A:
啊莫那里有现成的例子,很容易装一台出来
嘿嘿
Y还不如指导哪个学生做一个,赚的钱权当奖学金了

网友B:
8年前做过。呵。。。

网友C:
顶,俺想测量几十到百米这么长的的距离,还没找到好方案..

网友A:
上百米得上雷达,别指望超声波了
就算能,那功率都能炸死人

网友C:
是的,超声波基本不可能,激光倒是可以,但是成本贵得吓人...

网友D:
严重支持一下该楼最后一句啊
哈哈

楼主,要是收徒弟的话,俺就报个名。
要是LZ,看不上眼,或没时间做,那就采纳了该楼最后一句吧,至于“奖学金”就算了,哈哈
5# 木头东瓜

楼主:
我看网上大把类似的模块,难道非要我自己折腾做吗?!

实在不想动手啊。。。

网友D:
LZ不想动手,那就指导新手动手呗
带个徒弟嘛
11# yewuyi

网友E:
12楼很有诚意,老叶,您就成全了人家吧~

楼主:
呵呵,我也顶多是个半瓶水,不敢误人子弟。

网友D:
13楼,谢谢你啊,呵呵,拜师当然得有诚意了,

再次请LZ考虑考虑带个徒弟

LZ要是烦了,就砍了5楼的啊,是他挑起俺要拜师的念头的,哈哈

楼主:
5楼只是让俺带个学生做,呵呵,我有个朋友是在大学教书的,偶尔帮他带带实习和毕业设计的学生。。。

BBS里面有谁有成品么?!

呵呵,有的话,就赶快贡献出来哦,我可以保证一定从你那里采购。。。

楼主:
倒塌了,真没人弄这个吗?

有谁知道象如下这个地址:http://www.saxmcu.com/chao21.htm中的价格大约多少吗?

网友A:
那玩意儿不便宜
小叶
我以前做过,不过是倒车雷达,嘿嘿

楼主:
估计多少?!

网友A:
那上面有电话,自己打个电话问问不就得了

楼主:
随便电话问,还不是等着被人宰啊,呵呵,弄清楚了才好砍价。。。

网友:
感觉是不是指标提的太高了点啦(4、测量分辨率:1mm  5、测量误差:   <1CM(环境温度@10~30度情况下)。超声波技术能够达到吗?据我的小半瓶水的水平。超声波测距好像是发射一超声波然后再接收之。通过测量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差再通过计算来测距。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实现精确地时间测量。不过要达到你说的指标55元左右估计是不太容易搞定的。实际上准确的说是你的性价比指标提的太高了。以前听过一句话:limited by money。与君共勉!嘻嘻!

楼主:
相对的测量距离比较近,测量误差1CM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已经指定是10~30度的常温环境下,如果不愿意做温度补偿,我自己做温度也可以,我的PCB上,原来留有温度传感器接口。

这个指标不是太高指标,所以limited by money用不上。。。

网友F:
1mm? 难喔

0.5cm倒有可能.

楼主: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情,这个分辨率完全取决于时间测量的分辨率。

网友G:
1us = 0.34mm

楼主:
如果使用PIC16F917,16M晶体,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为0.25us,使用捕获模式,想要达到1MM分辨率有何问题?!

楼主:
各位,接受部分的运放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

呵呵,看那样子应该需要一个高频音频运放才成,各位有什么合适的型号推荐么?!

合适的意思是:好买,可以零售,价格不是死贵死贵的那种

楼主:
网络上DOWN了一个MSP430方案,呵呵,里面用的TLV2771是否好买?总体看这个DEMO的电话部分还是比较合理的,呵呵,初步想法把它改造成5VDC供电的方式,9V转3.6Vdc就免了。

网友H:
这个应用用这种测距应该不会太好。

楼主:
哎呀,冬发君,我也认为在这个项目中用这个方式测量距离不好,本来是弄了一个比较精确的测量的方法的,但对方的结构全部是手工做的,精度无法保证,如果是开模的话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对方不愿意开模,呵呵,主要是不想投入那么多银子罢,原来有一个样品,就是用超声的方式,效果不好,呵呵,只能尽量比对手的好一点就行了把。。。

网友H:
就用绳子+编码器做个吧,加个阻尼就不会吓小宝宝了。

楼主:
就用绳子+编码器做个吧,加个阻尼就不会吓小宝宝了。
引用 网友H:

拉绳不太方便,俺第二个方法就是使用的编码器,滑块一边是导轨,负责滑块的滑动,另一边是齿条,在滑块上固定了一个带齿的滚轮,滚轮在齿条上转动,光电编码器计算转动的长度。

我选用的齿条的齿距还是比较大的,就为了尽量降低对他的结构的要求,但他回复还是做不到,呵呵,我就抓狂了,没办法。。。

网友:
哎!楼主真是反应慢!冬发君是跟你看玩笑呢!你还当真了。果然是即想马儿少吃草,又想马儿跑得好。

楼主:
呵呵,LS的不知道情况不要乱说话。

网友H:
不是玩笑,倒是具体实现要商榷。

网友H:
参考一下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头走车方式。

只倒过来用。

楼主:
谢冬发君,我就使用的类似齿条,呵呵,但我那个滑块其实是一个板,是一个面积比较大的板,而且为了防止它掉下来打着人,只容许滑动,但不容许拿下来,所以,现在一边是滑动的导轨,一边是齿条。

楼主:
呵呵,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手工制作壳体无法保证最低的精度。

网友H:
你这个形式的齿条是不行的。

楼主:
你这个形式的齿条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H:

为何?!

网友:
原来冬发君是说真的啊。这方案的成本怎么也不止55块吧。还是钱的问题啊。为何?!因为以我浅薄的机电一体化知识得出结论:这个形式的齿条会产生较大间隙从而产生较误差。而且实现你的测量分辨率:1mm的指标也是有困难的。以上言论只是感觉,无理论证明,仅供参考。建议楼主该在超市购买3元卷尺一个,测量时再配备测量人员一名。做广告时就跟别人说我们是采用最新高科技AI(人工智能)技术。呵呵!!!

网友I:
记得原先我提过参考数显游标卡尺,分辨率0.1mm都没问题,而且光电发射接收检测的成本也是最低的。游标卡尺只是为了省电,才需要每次都校正,你不用省这点电那当然可以让它一直工作了。况且使用前先复位挡板,按一下清零键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

楼主:
原来冬发君是说真的啊。这方案的成本怎么也不止55块吧。还是钱的问题啊。为何?!因为以我浅薄的机电一体化知识得出结论:这个形式的齿条会产生较大间隙从而产生较误差。而且实现你的测量分辨率:1mm的指标也是有困 ...
引用 网友J:

那个间隙稍微大点才好,那样结构才好弄,更容易做配合,但就是这样,对方的加工精度也达不到。误差要求是1CM,使用齿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楼主:
呵呵,昨天晚上和对方沟通了一下,对方明确表示还是希望用超声波的,倒塌了,对方说:用超声波的方式让人感觉比较有技术含量,宣传的时候就说是用激光测距的,呵呵,做市场的人还是希望有一个噱头。

呵呵,不想其它了,就用超声波的方式把,既然别人用超声波的都能被用户接受,我用超声波的方式应该也不会被人反对。

网友:
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我说的间隙是指步进电机的输出与同步带实际移动之间是否能够实现精确地同步,并将两者误差控制在你的指标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再有就是大家都是做技术的,宣传时告诉用户用激光测距,实际产品却是超声波。大家都明白两者的区别。偷换概念有时是做市场不得已采取的通融手段,但是很明显楼主的雇主已经超出了我的忍耐。鄙视骗子!!!

楼主:
没有步进电机

网友G:
像是给小孩量身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