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误差问题

楼主(2009-11-17):
最近接触步进电机,关于周期误差跟累积误差的问题。
我查了下资料,说步进电机只有周期误差而没有累积误差,关于周期误差跟累积误差的理解感到比较模糊。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步进电机是两相六线的,步距角7.5度,说明书上说整步的误差为正负%7。假如现在电机误差就为5%,转一圈的误差是18度(%5),转两圈误差是36度(%5)。。。这样算是周期性误差呢还是累积误差呢?

网友A:
步进电机本身不存在累计误差,也就是说当前停止的位置的齿是否对齐,并不影响下一个齿的位置。如果加入细分,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转两圈误差是36度(%5)。。。这样算是周期性误差呢还是累积误差呢?
这个是累积误差。 但在步进电机不发生

网友A:
说明已经很明确了,整步的误差是7%,当前这步产生7%的误差并不会带入下一步中,因此不存在累计误差,这是步进电机的特点。当然也不存在转两圈差36度的问题,细分除外。

网友C:
楼上的说7%的误差不会带入下一步怎么解释?

楼主:
是不是说如果第一圈相差18度,第二圈、第三圈以后。。。还是相差18度。
第一圈相差18度为342度
第二圈为342+360度
第三圈为342+720度
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D:
拜托LZ,先搞清楚误差的概念再说吧

“转一圈的误差是18度(%5),转两圈误差是36度(%5)”——这个不叫误差,这叫错误哦~

网友:
有大小步而已,其实说白了,传动机构里精度算比较高的齿轮也不会一圈下来完全一样的的齿啊,也同样会有误差哈

网友C:
6楼讲的有道理!

网友:
6楼讲的有一丁点道理,但是他还是没明白,只是凑巧蒙对了一点而已

网友A:
你应该充分理解整步误差的概念,它可正可负。明确告诉你整步误差不累计。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没明白。
就象上台阶,一步只上一个台阶,但不同的台阶脚的跨距不同,有7%的误差。
而走了多少步就上了多少个台阶这个不会错。

网友F:
其实有点像重复性误差。但也不准确

网友G(2009-12-22):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步进电机一圈的位置来说,如果此刻所在的位置有个7%的误差,下个位置的也会有7%的误差,但是这个时刻的位置和下个时刻的位置没什么关系,只是与接收的脉冲数有关系。也就是位置
     pos = F(pulse)
    F 为pulse到位置(pos)的映射
====================
http://www.hfctech.cn/

网友H:
楼主的讨论还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失步”,“失步”在工程应用中随时可能发生。

网友I(2010-02-28):
误差不会累积是因为马达停到那里只跟当前对齿有关,与下步和前步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