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仿真电路中r5和r10的作用

楼主(2009-11-17):
PWM仿真电路中r5和r10的作用。当去掉R5和R10的时候,电路输出波形依然正常。E为受控电压源,这里是不是相当于一个运放?

楼主:
电路中的压控电压源E1,E2 及周围元件构成两个脉宽调制器,分别给S2, S3 和S1,S4 提供控制脉冲。脉宽调制器E1有两个输入信号VR1 和VC。指令电压VRl 是负矩形脉冲,幅度为-4V,频率为50Hz.参考电压VC 是频率为500Hz 的三角波电压。这两个电压叠加后送到压控电压源E1 的控制端,用其输出电压去控制压控开关S2 和S3,得到负载电压V(a,b)的负半周。它由5 个负脉冲组成,脉冲宽度为0.8ms。
    另一个脉宽调制器E2 的电路与E1相同,但指令电压VR2 在相位上比VR1延迟l0ms.它的输出用来控制压控开关S1和S4,形成负载电压V(a, b)的正半周(由5个正脉冲组成),脉冲宽度也是0.8ms.
      E1, E2 的增益设为-2×105。

楼主:
没人看得起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把那个图分2次截了,现在清楚点了。不过截图保存为jpg格式的好像很难弄清晰啊。。。

楼主:
貌似发错版块了,是不是应该转向新手区啊。。。

网友B:
如果控制电机,如何选择电机的参数

楼主:
在这里是使用V2和V4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的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