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PCB,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09-11-17):
一个自制的AVR单片机实验板,由于这是我第二次画PCB所以在有些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我画的PCB在技术上还缺些什么。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说明:
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相同,问题是第二张图片画绿色线的地方在PCB加工完后会不会切割掉,我最终是想切割掉。
第三张是未敷铜的图片。
第四张是敷铜后的BOTTOM层
第五张是敷铜后的TOP层。

网友A:
会切掉的。

你那个丝印的**不是非常必要的话最好去掉,不然别人看到的话容易被人看轻哦~

楼主:
哦谢谢了.由于是第二次画PCB,就你说的那个**,主要是想测试一下PCB中的丝印在加工好后最终效果(由于在画图的时候线宽从1mil到10mil不等,想看看到底多少mil看得最清楚,以后在画版的时候就有深度了。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小于6mil的线能不能加工出来).
除了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忘高手们多多给初学者一些意见。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间距太小了,建议增加距离。
另外你想割掉的上方的 top层 那条 _| 型导线看看和铺铜是否连上,和你的想法是否吻合。记住布线后一定要审查所有的网络和原理图比对。所有的铺铜是否和不该连接的网络是否有连接。

网友B:
另外,看不出铺铜区分了不同的地,单点接地没有看到,不知道您的电路是否需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