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运放的MAX input bias current和MAX input offset current?

楼主(2009-11-1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说通常是这样的。bias是共模的,offset是差模的。

网友B:
bias current(偏置电流)是运放输入端的固有特性,如双极型的基极偏置,通常会通过补偿来减小,也可以改用FET作为输入来从源头上解决偏置电流问题。

offset current(失调电流)是运放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差,是由于输入差分对管的不对称性所致。由于目前多数运放的输入级都存在有不同形式的偏置电流补偿,故偏置电流的量级大为降低,以至于相对失调电流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再加上失调电压的影响,所以通常就不会单独考虑偏置电流的问题,这也就是一般不加偏置电流补偿电阻的原因。

网友C:
字面理解,如果说补偿电流大于偏置电流的话,那这个放大器就没人用了

网友D:
2个不相关的概念,比谁大谁小毫无意义。
看HWM的解释,Ib是偏置,没有Ib不能工作。
Ios是2个Ib的差值

网友E:
Ib是偏置,没有Ib不能工作。
Ios是2个Ib的差值

这句就说明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网友E:
MAX input bias current都是大于MAX input offset current吗?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比较谁大谁小。单纯从数学概念上讲,如果两个Ib中,有一个为正而另一个为负,则两者之差必大于其中之一。

根据我阅读datasheet的经验,有一个规律是:大的Ib则往往失调电压较小;而小Ib的器件,失调电压往往比较大。是否有这样一个定律:两者的积是一个常数或在一定范围,我不知道。

网友F:
比较赞同HWM的说法。

借LZ的发言,在这里请教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的问题:
1. 通常应用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都可以忽略不计。当测量信号较小且输入电阻较大时是不是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对测量的影响都要计入其中?
2. 当测量信号较小且输入电阻较小时,只要考虑失调电压就行了?
以前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里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一点。

请高人详细说一下,做仪表测量的人赶紧来呀!

楼主:
到底是要忽略失调电流还是要忽略失调电压,我认为要看具体的电路,考虑这两个参数的电路,大多数都是在处理小信号,比如nA级的电流或者几个mV的电压,当电路处理的原始信号是电流时,肯定是要重点考虑失调电流,比如I-V转换,反之则重点考虑失调电压,比如同相放大,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另外,想问,对运放偏压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偏流也得到了补偿?因为我所见到的补偿电路都是利用正压或者负压来进行补偿的。如果不是的话,偏流补偿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偏压补偿是什么?

网友D:
到底是要忽略失调电流还是要忽略失调电压,我认为要看具体的电路,考虑这两个参数的电路,大多数都是在处理小信号,比如nA级的电流或者几个mV的电压,当电路处理的原始信号是电流时,肯定是要重点考虑失调电流,比如 ...
引用 楼主: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就是一回事请。。。
现在我们讨论是偏置电流与失调电流。

楼主:
哦了  继续关注中

网友G:
7.2 Input bias current的测试
7.2.1 定义
使输出电压为零(或规定值)时,流入两输入端电流的平均值。
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 为了使运放输入级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所必须输入的一个直流电流, 在双极晶体管输入的运放, 偏置电流就是输入管的基极电流, 在 MOS 管输入的运放是指栅极漏电流.
7.3 Input offset current的测试
7.3.1 定义
使输出电压为零(或规定值)时,流入两输入端电流之差。

楼主:
楼上解释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
有定义比较好解决问题

网友H(2011-08-15):
以前老运放,Ib大,offset电流小。
现在很多新运放,用了Ib补偿技术,一个运放里的两个Ib不仅可能相差很大,而且符号都可能相反,因此offset电流可以大于Ib(的绝对值)。

网友I(2018-05-05):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比较谁大谁小。单纯从数学概念上讲,如果两个I中,有一个为正而另一个为负,则两者之差必大于其 ...

我来回复您,你说的这个规律其实是输入器件工艺不一样而导致的,一个是JFET输入,一个是BJT输入[JFET输入的失调电流及偏置电流的数量级都小,从而JFET输入的器件其输入失调电压大,就是这个道理,而非你的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