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怎讲

楼主(2009-11-17):
刚在一朋友空间看到的.....难道移动电话可以把遥控器的信号加载上去(无线电可以用移动电话做载波)??

网友A:
你还真信,太雷人了:L

楼主:
有条件还真想试试   不过从我的理论来分析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金点子哦,不过目前条件不行

网友C:
俺以为这不可能:o :o :o
频段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D:
这种方法只有用DTMF才行,但DTMF太容易被解密,不可用于密码锁。

网友E:
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手机发的信号频率跟遥控的通讯频率相差太远。

网友F:
这个 是不是可以在遥控器上装个sim卡

自我感觉是很笨很笨的方法 但是可实现这个很炫的功能

网友G:
7楼正解,只可能是这种,或者专门定制个遥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G:
据我们老板说他这样开过车门。他的车钥匙就是普通的车钥匙,不是啥DTMF……
我想可能是遥控器的信号在手机里被当成声音信号耦合了,再到那边被解出来被接收……当然也有可能老板说假话:)

网友H:
7楼正解,只可能是这种,或者专门定制个遥控器
引用 网友G:

7楼正解,但不认为一定容易**,可内部再用复杂一些的验证算法。

楼主:
10楼的老板很不老实......
       正如你说,你后面说的 ,老板说的是假话!!!

网友I:
这说法真的很雷人!我呆呆了10秒啊!!

哈哈!是恶搞的吧.

常见的遥控器的频段(好象是315MHZ吧?)与手机的不同啊?!

我看是看片看多了,人也梦幻起来了...............

网友J:
可以在手机里装东东,接收遥控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