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推荐一款ADC芯片

楼主(2009-11-17):
各位大虾:请推荐一款ADC芯片,要求:
1、I2c接口
2、4通道采样
3、10/12bit ADC
4、3.3v供电
谢谢!

网友A:
Ti 的网页很好选啊 ,就是输入条件就好 ,
ADI 的网页也是呀

网友B:
带12位AD的单片机吧

网友C:
选AVR或PIC自代AD转换的,性价比高

楼主:
max1236怎么样?好像就是价格有点偏贵

网友D:
用ADI的很好,全球做AD最牛的公司,具体可看我的店铺: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