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555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9-11-17):
我的输入VCC=5V,我想实现在555第3个引脚输出的电压值每隔5s转变一次电平,就是说高、低电平个5s,我下面这个图是proteus仿真图,仿真后输出为0,我自己焊了一块也输出0,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还是整个电路都不对?

网友A:
一般7脚都要接上拉电阻。。。。。: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电路里OK了!我焊的那个还是输出0,7脚的上拉分别用了1K5和15K的都不行!

网友B:
一般7脚都要接上拉电阻。。。。。:L
引用 网友A:

PIN7与VCC间的那个电阻其实不能说是上拉电阻,那个电阻是构成555电路必需的部分。数电课本(阎石)中P495有说到。以下电路可以生成可调占空比的40Khz方波,这个方波可以用于发射红外线.

网友C:
你焊出来的电路应该不止是输出为0吧?555是不是也很烫?7脚和8脚间必须加个电阻,你查查555的内部框图就知道了,7脚是放电管的集电极。电源通过R1给C1充电,C1电压会一直(本该2/3电源电压)充到电源电压后却没法通过7脚来放电,你把7脚直接接到8脚(电源)上,当7脚导通后就把电源给短路了,555可能会发烫烧掉的,7不可能把电源给拉低了,除非电源内阻很大,从逻辑上来说,6脚1,2脚1时,3脚为0。好久没用过555了,不知讲的对不对。

网友D:
不讲那么多道理:7脚是个输出端,不能直接接电源

网友E:
寒!放电端直接连到Vcc了,再咋也不会动的说。

网友F:
把数电的课本拿出来再啃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交叉的地方没有点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过版主提示人让啃数电,我是啃过了的,是自己的小聪明作怪吧,我想把R1为0欧,就把7 8脚短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搞定了!7脚和8脚见加了15K的电阻!分给你,第一个回复,而且是问题所在!谢谢!
也多谢上面几位的回答!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