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模块能做到10*20MM,433模块能做多小啊?

楼主(2009-11-17):
因为2.4G模块频率高,这么小的尺寸还能放个PCB天线。

很多时候空间有限,433模块如果做PCB天线,谁做过很小的模块吗?

网友A:
频率低天线尺寸就大,除非你需要的通讯距离非常近,否则无法做到2.4G的尺寸水平,这是物理法则。

网友B:
不用PCB天线还是可以做到很小的

网友C:
陶瓷天线

楼主:
433,没看到哪家有陶瓷天线的模块啊。。

网友A:
陶瓷天线自己接就可以了,但相比2.4G模块,陶瓷天线本身的尺寸就已经更大了。

网友D:
微型天线效率还不如一根小铁线

网友E:
2.4G里好像也是用了一个陶瓷天线(好像一个扁的电阻)?

网友A:
楼上弄错了,即使是2.4G的陶瓷天线也比普通贴片电阻大多了,如是电阻,得是大功率的。陶瓷天线什么样,放狗去搜……

网友E:
查了一下,陶瓷天线有片状的和线状的,2.4G的线壮陶瓷天线很小,比贴片电阻大很多,但是也就长1CM左右,宽2mm

网友F:
楼主是做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呀

楼主:
双向的,一共约30个模块一起工作,即使体积解决了,通信的碰撞问题还没任何头绪啊,数据需要0.5秒内做出响应,轮询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速度啊。
一个主机对应30个从机,从机的数据采集是突发的,采集到的数据需要尽快的发送到主机。

网友G:
我们433的模块现在最小的是19X28(不含天线),你考虑过用时间信标的方式了么,或许可以的
QQ:631194420

网友H:
看看天线的比较,对差分天线,陶瓷天线,SMA天线的综合比较,值得看看

网友I(2009-12-19):
收集资料先

网友J:
用陶瓷天线好象还要匹配

网友K:
LS,要用好的话任何天线都需要匹配的。

14楼的资料挺好的,建议大家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