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铅酸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2009-11-17):
或者类似电路都行,另外,铅酸电池充电不用保护板不知行不行?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B(2010-01-10):
不用也没事,,,我用过只要将充电压把握好,加限流就可以了,

楼主(2012-05-29):
估计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C:
3楼说的对
首先你要确定好充电电压,最好带有温度补偿
第二你要限制电流,不要太大了。当然不能设计成1mA这么小
照上做就好了

网友C:
忘了还有放电。加个熔断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