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TFT彩屏放电影

楼主(2009-11-17):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一块DSP做视频解压缩。

网友B:
最好直接用编解码的芯片

网友C:
晕,这等于在问:请教一下一个轮胎怎么跑到100码...             放电影,一快TFT可还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C:
话说手头有个轮胎,然后打算装个汽车.

网友D:
很简单,
还要配个电脑+一块驱动板,绝对能用。

网友C:
别忘记到LS那拷几部"电影"

网友E:
携带方面,接口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