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arm linux的启动时间~

楼主(2009-11-17):
目前arm linux时间长达21秒,尤其是启动最后一部分 花费的时间很长
我目前也新接触系统这一块,对其不甚了解,更不用说修改内核代码了
我目前可以做的是不是就只 重新配置编译内核   对其再裁减,以达到缩减启动时间的效果?
诸位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没那么长吧?用400M的arm,一般几秒就启动起来了(可以运行到用户应用层)。
你看看你各部分占用时间,有些是可以压缩的,有些不行。

楼主:
嗯~~我菜鸟呢
刚刚接触这一块
看到启动时间消耗后
一般是怎样去压缩时间呢?
或者有什么恨实用的方法来缩减启动时间呢?

网友A:
自己写个BOOT去引导linux,你的根文件放在flash中?这样应该10秒以内应该很轻松吧(400M的arm)。
你自己先看看,你的启动方式什么样的。是boot→U-boot→linux?

楼主:
自己来写个bootloader???这个  还是我以后慢慢去学好了在
我这个arm的启动方式就是一个移植过来bootloader+linux

bootloader运行的时间应该很短很短吧 不值得去优化吧   可以修改下传递给内核的启动参数么?
就是不大清楚  哪些应该裁减 哪些不该裁减

网友B:
没那么简单,除非掌握全局,否则很难做到。
启动时间相关东西太多。
别想了。这种项目只能找高人。否则凑合用吧。

楼主:
我才转来学着做系统这一块  老板就给了个这么超级难度的任务......
杂跟他解释咧 他又不懂技术  只晓得说开机时间改成2秒............

网友A:
2秒不可能,7~8秒还是可以实现的。